PCB布线到板边的安全距离为多大?

楼主(2014-02-20):
PCB布线时,线到板边的最小距离多大合适?可以通过一般的安规检测呢?普通的信号线,在布线时,线到板边的最小距离为多大合适,200mil可以吗?求解!

网友:
    20mil没问题的  上次听说可以做到12mil

网友:
    我也做20mil

网友:
    离板边0.3mm,最小是0.2吧,看板厂工艺!尽量往里。

网友:
    我经常做10mil,都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般的小板子,做03.MM就好了,

网友:
    还要考虑EMI问题。太小了不好啊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做10MIL

网友:
    线到板边的最小距离多大合适?可以通过一般的安规检测呢?

    如果考慮的是安規,  則依照產品規範而有不同,還要看 pcb  離外殼的距離,要算空間距離, 爬行距離,基本絕緣,加強絕緣 等等

网友:
    我们route keepin是500mil
package keepin是100mil

网友:
    一般0.5MM,实在不行就0.3mm

网友:
    要看你板层和厂家制造工艺,一般2层板我做的是0.3mm;多层板是0.25mm;

网友:
    我习惯了给20mil,保险。再小点也能做,但可靠性还是要低好些的。
就给20mil,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