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盲埋孔阶数定义

楼主(2014-02-20):
如题,求科普盲埋孔阶数定义!!

网友(2014-04-29):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是不是埋孔或盲孔经过了多少层就为几阶,这是猜一下。
* f1 h  I- \5 U正确完整的定义的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要想知道。网上有些资料,详细定义好像没有讲。目前没有涉及高密度板。。。

网友(2015-08-04):
    我去 我也想知道! 听说是压合的次数来计算的!不过我还是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