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4层板,大家帮忙指正指正

楼主(2014-02-20):
  第一次画4层板,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多谢!

122.11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179

网友A:
1、布局不是很合理,板子浪费了,若双面放器件,做到75*75mm表示毫无压力;
2、元器件摆放不合理,考虑到生产,最好不要45度放置器件;
3、考虑到生产,过孔不要砸在焊盘上;
4、字符排的太乱了;
5、走线要避免锐角,且线要尽可能走的短且少绕弯,跟布局有很大的关系;
6、发现底层放置了几个器件,建议底层的那几个器件放在顶层;如果底层真的要放置器件,就多放些,板子可以大幅度缩小,成本考虑,老板都喜欢给他省钱的员工;
………………
总结,你这个板子打样测试玩玩儿还行,做产品,差距还很大。。。
新手嘛,能做这样说明有画板的潜力,慢慢来,有些东西需要时间来积累的。
给你一个双层板的图,供你参考,希望对你学习有帮助。下载后通知我删除附件。

啥板子呀 都放上来了还删除干嘛 大家一起看看呗

楼主:
非常感谢木木花时间来看,并指正,辛苦。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提高。附件已经下载, 谢谢。

网友:
板子只停留在连通的水平,2楼总结很好,建议多看别人的板子,多总结,然后多画画,

网友B:
大致看了下 给我的感觉就太浪费了...尤其是多了两层..想要数模分开其实完全可以通过布局的调整对TOP BOTTOM层进行覆铜来实现...要知道4层板的打样和制作费是2层板的一倍左右呢...还有就是空间的利用...做我们这行要在保证性能的情况下尽量的合理利用空间进行布局布线争取把PCB做到最小或者在符合结构要求的范围内...其余的就不多说了 有木木代劳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致看了下 给我的感觉就太浪费了...尤其是多了两层..想要数模分开其实完全可以通过布局的调整对TOP BOTTOM ...

一个小2层的板子,你这大神级别的就不用看了,不好意思献丑。

网友(2014-05-07):
引用 网友A:
1、布局不是很合理,板子浪费了,若双面放器件,做到75*75mm表示毫无压力;
2、元器件摆放不合理,考虑到 ...

不错

网友:
能放双面就不放4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