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5实战攻略的多GATE门电路问题

楼主(2014-02-20):
在Jimmy的新书P 47-50页中有介绍多gate门电路的IC的原理图创建,我有个疑问是这个封装创建好之后在使用时,没看到那里体现了IC的VCC,GND 两个Pin连接在哪里。导出网表时这两个PIN会不会悬空?附件中的这种方式是不是会好一点?

网友A:
P49页第五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49页第五步

按照第五步操作,是不是在导出网表时,7 Pin会自动连接到GND net,14 Pin自动连接到VCC5V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第五步操作,是不是在导出网表时,7 Pin会自动连接到GND net,14 Pin自动连接到VCC5V上面?

是的。

如果你的14 pin是想接到vcc3v3的话,那在元件库编辑界面就要将14pin由原来的VCC5V改成VCC3V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