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如何利用hyperlynx仿真含有内存条的主板电路

楼主(2014-02-20):
现在主要利用hyperlynx仿真一个电路,主板上还内存条接口,上面有使用到内存条的,就是内存条可以直接插接到我的电路上使用。现在需要对这部分电路进行板级仿真。但苦于找不到内存条(不是内存颗粒)的仿真模型。应该是EDO之类的模型吧。

楼主:
都没人用到过吗?那仿真教程谁有啊?

网友A:
Hyp有MultiBoard的功能。这就是仿两块PCB以上项目的。
至于模型,是ibs,去memory厂商主页都能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Hyp有MultiBoard的功能。这就是仿两块PCB以上项目的。
至于模型,是ibs,去memory厂商主页都能下到。

这个功能我试过,onboard memory跑出来顺畅,但是主板跟内存联合仿真时只有dq和dqs自动认出来,其他线认不出来,cpu和memory的模型都有赋。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明天可以传下工程,能否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没人用到过吗?那仿真教程谁有啊?

help里面就有教程的

楼主:
我找到了micron的模型,发现目前美光的存储资料和模型是最好找的,可我实际的产品上由于某些特殊原因,只能使用三星的内存条,所以,不知各位能不能有samsung的内存条的模型资料,内存条具体型号为:M378B5773CH0-CH9

楼主:
我目前只能找到下面的连接,再怎么查找模型就不会了。http://www.samsung.com/global/bu ... d=7151&iaId=693

网友(2015-03-26):
求教啊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