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中为什么导线不能连接?

楼主(2014-02-20):
图中过孔和导线是同一网络,但是不能连接,提示必须切换规则。请问如何切换。

网友A:
应该是你的两条线设置的规则冲突了。试着改成一样的规则看看。

网友:
可以把图发来看看

网友B:
shift+R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两条线设置的规则冲突了。试着改成一样的规则看看。

默认设置的线宽是8mil,由于器件焊盘比8小,所以我设置成了7mil。
把规则关闭将导线连接在上面,但是还是显示没有连接,有白颜色的鼠线,切换的layout中也是一样的情况。
如何规则冲突的话,像我这种器件焊盘小的话规则如何设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ift+R试一下

按这个快捷键切换的是什么规则?

网友:
布线的过程中,右键,选择switch rule即可

网友:
到Layout里连

网友:
选中NET后点击圈里面的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设置的线宽是8mil,由于器件焊盘比8小,所以我设置成了7mil。
把规则关闭将导线连接在上面,但是 ...

这个,我有个同事是专业画PCB的,我看他的图就有好多都是先从焊盘引出与焊盘相当线宽的线,然后中途做过度加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设置的线宽是8mil,由于器件焊盘比8小,所以我设置成了7mil。
把规则关闭将导线连接在上面,但是 ...

所以我还是建议保持你的线宽,只在焊盘引出的那部分做细。

网友:
没在同一层啊,打孔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