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mmy大师,关于4层板差分阻抗规则设置。

楼主(2014-02-20):
条件:
板材用RF4,铜箔厚度1OZ,板厚1.6mm;叠层顺序:顶层信号层,内层地层,内层电源层,底层信号;并且顶层和底层均不覆铜。
规则设置要求:
1、90欧差分阻抗的间距和线宽;
2、100欧差分阻抗的间距和线宽。

另外,打样板用的普通RF4,正式生产用无铅RF4,高TG板材,两种板材规则是否一样?考虑ESD防护,顶层跟底层要不要覆铜。哪种更容易通过EMC测试?

网友A:
L1/4        4.8/8.5 mil        100+/-10%
L1/4        6/7.8 mil        90+/-10%

网友:
打样板用的普通RF4,正式生产用无铅RF4,高TG板材,两种板材规则是否一样?

-- 不一样。无铅需要采用高TG值的板材

考虑ESD防护,顶层跟底层要不要覆铜。哪种更容易通过EMC测试?

-- 通过EMC测试有很多因素,覆铜只占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4        4.8/8.5 mil        100+/-10%
L1/4        6/7.8 mil        90+/-10%

使用SI9000的阻抗线不包地模板(1B模板),计算结果如下:
H1=8.5mil,Er1=4.2mil,S1=6mil,W1=7.8mil,W2=7.3mil,T1=1.38mil,C1=1mil,C2=1mil,C3=1mil,CEr=4.2mil,算出来的值是98.76
H1=8.5mil,Er1=4.2mil,S1=4.8mil,W1=8.5mil,W2=8mil,T1=1.38mil,C1=1mil,C2=1mil,C3=1mil,CEr=4.2mil,算出来的值是89.97
算的方法对不对咯……

网友A:
层别        线宽/线间(mil)        控制阻抗值(ohm)
L1/4        6.7 mil        50+/-10%
L1/4        4.8/8.5 mil        100+/-10%
L1/4        6/7.8 mil        90+/-10%

建议:

L1        0.5oz +Plating
        2116    4.4153 mil
P2        1oz
        Core   48.441 mil
P3        1oz
        2116    4.4153 mil
L4        0.5oz +Plating

理论板厚:        1.56 mm        板材类型

完成板厚:        1.6 +/-0.16 mm

L1        的屏蔽层为:        L2
L4        的屏蔽层为:        L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层别        线宽/线间(mil)        控制阻抗值(ohm)
L1/4        6.7 mil        50+/-10%
L1/4        4.8/8.5 mil        100+/-10%

如果:
线宽用14mil,间距用9mil,阻抗是多少?
线宽用11mil,间距用9mil,阻抗是多少?
麻烦帮算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