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d windows不见了

楼主(2014-02-21):
    最近发现在工程中搜索元件时,原来应该在下面出现的元件列表不见了,请教各位大侠怎么把这个窗口显示出来啊!

    这个元件列表窗口不见了

    这个元件列表窗口不见了

网友:
    (1)是不是因為非黏貼於視窗下方,所以被隱蔽?
(2)或是有可能是版本問題,請安裝最新版補丁。之前我在16.5版有遇過 command window 不能固定黏貼於視窗下方的問題。

楼主:
    应该不是版本问题,前两天还在用来着,难道要重装?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版本问题,前两天还在用来着,难道要重装?

如果是不固定黏貼於視窗下方,應該會有像下面圖片的樣子。

网友(2014-09-02):
    楼主   解决了没?我也遇到这问题了,难道只有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