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PADS 9.5启动慢怎么解决?

楼主(2014-02-21):
买了一个闪迪的128G的SSD, 重装了WIN7 64BIT,I5 2.4G, 8G内存,按理说pads启动应该比较快了,但第一次启动PADS总得10来秒以上,然后再启动也得7秒左右,总觉得哪里不对劲,SSD看了一下ACHI,4K对齐都是OK的,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我也是慢,点开了要等还一会,关注

网友:
情况差不多 感觉打开比allegro16.6还慢 配置:WIN8.1 64BIT,M4 SSD 128G, I7 1.8G, 8G内存 小黑本W510。

网友:
拍得死如果可以去掉那个恼人的LOGO就更完美了

网友:
我的一样的慢

网友:
liences目录不要太深

网友:
关注一下, 为什么用 SSD 也会这么慢, 不应该呀.

网友:
呵呵,现在不知是不是和之前XP一样问题,我现在也是启动不是很快,5S左右时间

网友:
5称左右 9.5开机速度 我也不知道
allegro16.6只要3秒 所以果断杯勒个具了

网友:
都差不多如此啊。 换个高配的电脑

网友:
换PADS2007,速度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