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导出emn/emp文件

楼主(2014-02-21):
請教各位大師,如何利用pads導出emn/emp文件,3D視圖?

网友A:
    百度啊。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啊。都有的。

    沒有啊,百度了找不到。你要是知道,怎麼不告訴我呢?

网友:
    file--export--文件类型选择.emn .emp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啊,百度了找不到。你要是知道,怎麼不告訴我呢?

网友:
    按大师发的操作就可以了   不过要注意保存的目录不能是桌面或者中文目录,否则导不了的

楼主:
    謝謝大師,可是我們公司的步驟好像木有這麼簡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師,可是我們公司的步驟好像木有這麼簡單。

那你们的封装库就要好好进行规范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们的封装库就要好好进行规范化了

    大師,我最近看了你的那個DDR2設計實例演示,想練習練習,請問方便傳個練習的PCB板給我么?(最好轉成07版本的asc格式哦)

网友(点评):
书上的光盘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