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LCD显示带红色波纹

楼主(2014-02-21):
平板批量生产时,发现有部分LCD显示异常,画面开机时有红色波纹,再过段时间LCD就开始闪烁.
LCD屏参完全按照规格书上的典型值.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是全部这个样子还是单个?要排除焊接问题,座子问题,屏本身的问题,有没有虚焊,连锡的问题,
    是LVDS 还是RGB信号传输?
如果是LVDS的话和软件关系很大,是6BIT 还是8bit传输?
    是RGB的话,电压10V ,正负压, VCOM,3.3V 如果都正常的话,多半让软件出手调下GAMA曲线,
    看到图片这个样子,应该是软件要调下,是不是RGB时序不对,一般来说缺少什么色,屏幕就会显示什么颜色,

网友:
    楼上是高手啊,貌似软件硬件都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全部这个样子还是单个?要排除焊接问题,座子问题,屏本身的问题,有没有虚焊,连锡的问题,
是LVDS 还 ...

量产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正常,;LVDS信号, 8bit
在测试OK的不同的主板上的测试同一块LCD, 有时正常,有时显示有红色波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产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正常,;LVDS信号, 8bit
在测试OK的不同的主板上的测试同一块LCD, 有时正常,有时显 ...

LVDS信号传输线上是不是还有串联电阻或是 两组之间会有电容或是电阻并联?
LVDS应该是按照差分线走的吧,
CLK和数据线有没有走在大电感下?
有没有走得很长?
    你们用的是哪家屏?屏的排线不会也会长吧,
电压也正常,
    其实硬件上也差不多只有这些了!
看样子还是软件BUG,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DS信号传输线上是不是还有串联电阻或是 两组之间会有电容或是电阻并联?
    LVDS应该是按照差分线走的吧 ...

LVDS每组信号都串有33R的电阻, PCB layout是按照差分线走的, CLK信号周边无电感.

网友:
    将每组电阻去掉换成0R的试,如果有的电容都要去掉,
这个是最后的大招了,

网友:
    会不会是屏有问题呀,

网友:
    CLK送数时序不对

网友:
    之前如果是CLK上升沿送数,换成下降沿送数应该就好了,小问题

网友:
    屏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