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16.6 S13

楼主(2014-02-21):
如图 ,不知怎么操作 ,Place窗口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用的是Capture16.6 S13 是否是BuG

Plase

Plase

楼主:
我一开始怀疑是版本问题 重装并升级到S23补丁 情况一样 Place Part 窗口还是空的

网友:
檢查一下是不是 Capture.ini 裡面內容的問題?

楼主:
我有考虑到这个 问题 如下是我的Capture.ini 设置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呢

[Part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File=$CDSROOT\tools\Capture\Samples\BENCHACC.DBC
DemoConfiguration File=$CDSROOT\tools\Capture\Samples\DemoBENCHACC.DBC
[Footprint Viewer Type]
Type=Allegro
[Symbol Selector Configured Libraries]
Library0=G:\Cadence\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source.olb
Number of Configured Libraries=1

楼主:
谢谢  jacklee_47pn兄 你的Capture.ini 设置是啥

楼主:
放弃 16.6了 Bug太多  换为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