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中如何从PCB反标原理图

楼主(2014-02-21):
请教下各位大佬,在AD09中,PCB里修改了重新修改了元件编号或线序,如何反标到原理图?如原理图与PCB同步。

楼主:
麻烦给个详细的步骤,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给个详细的步骤,好吗?

打开你PCB和原理图所在的项目,再打开PCB,在Design->update schematics 你的更新的原理图名.Prjpcb 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开你PCB和原理图所在的项目,再打开PCB,在Design->update schematics 你的更新的原理图名.Prjpcb 就可 ...

我试了一下你说的方法,顶层的器件可以完美实现这个功能,底层的器件在PCB里编号时没反应,保持不变,不知有无解决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下你说的方法,顶层的器件可以完美实现这个功能,底层的器件在PCB里编号时没反应,保持不变,不 ...

是不是你的软件有问题呢?我的一直都是这样的,我用的是AD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软件有问题呢?我的一直都是这样的,我用的是AD9

我的是AD10,还是正版的,理论上应该不会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谢谢了,最近一直没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