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10G光模块差分线走线注意事项

楼主(2014-02-22):
各路大侠,请问10G光模块的差分线走表层好还是内层好呢?1500mil线长。
谢谢啦~

网友:
走内层
有效改善FEXT,但要注意过孔处的感性负载效应

网友:
走外层的好处: 1 TOP can avoid via; 2. BOT can avoid via stub, which is good for signal integrity.

网友:
1500mil还是走内层比较好。但是要注意让过孔STUB最短。

网友:
如果一定要打过孔就走内层,如果不用打孔就走外层。

网友:
我们内外层都走过。个人觉得BGA出线时如果可以走外层不用过孔就直接走外层了。如果扇出在里面,那就延续走内层。外层线的速度更高,但可能会有辐射。内层线可以被屏蔽但是增加过孔。当然过孔你可以做盲埋孔

网友:
      10G的信号走在内层 会不会降低信号的Tr 导致信号质量问题呢

网友:
    取决于光模块和BGA能否表层出线,如果可以表层直连,那就沿着走线打地过孔铺铜,line-shape间距不小于15mil;如果不能表层出线,可以走靠近Bottom层的内层,保证stub最短,换层过孔处添加地过孔,还有其他优化阻抗突变的一些做法。

网友:
    取决于光模块和BGA能否表层出线,如果可以表层直连,那就沿着走线打地过孔铺铜,line-shape间距不小于15mil;如果不能表层出线,可以走靠近Bottom层的内层,保证stub最短,换层过孔处添加地过孔,当然了还有其他优化阻抗突变的一些做法。

网友:
走外层虽然能避免过孔,但1500mil的线长走外层损耗会比较小,而且光模块如果是SFP+信号的话损耗太小会压到上模板,所以综合来讲还是走内层好点。
    过孔的话尽量避免Stub影响,必要的时候做背钻等。

网友:
    这个不难吧,一般都能直连的,然后算成松耦合差分对儿,SFP+下方焊盘掏掉,圆弧布线。OVER......

网友:
    光口正面一般有一圈布线禁布的!确定要走top层?
建议走内层,TX靠近最底层,RX次之,一般都走内层的
    你光口表底层出线了,有phy或者直接进芯片时也不一定表底层能全走完,还不如一开始就分好层,走内层

网友A:
10G差分线,1500mil线长,表层和内层都能搞定。
走表层:必须和PCB确认好,表层他的阻抗控制怎么样。差分对之间间距能控制多大,隔离地铜皮和孔栅有没有空间放。表层虽然不用过孔,但是实际加工后,不确定因素太多,不好控制。
走内层:串扰容易控制、阻抗容易控制,损耗容易控制、同样的线宽线距比表层耦合松,能得到额外的好处。但是多了过孔,光模块的话用建议盲孔,卖那么贵不在乎这点成本吧。
顺便说一句,光模块最好尽量做到完美,给通道和接受芯片多留一点噪声余量,要不然用户稍微不注意就出问题那就麻烦了,毕竟不是每个工程是都精通SI。

网友:
    楼主,您看了楼上的回答,有何感想?您应该更加郁闷了。像这种问题,只要有人问,肯定会有N多种的答案。其实就像于博士说到那样,内外层都可以的,不仅仅是10G的这种信号。关键就看您关注什么点,或者是在您在什么地方做的不够好,损耗的问题?串扰的问题?或者是布线是否顺畅的问题?It depends!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最终还是决定走表层了,回头调试和使用报告出来后给大家汇报下结果哈。
感谢大家~

网友:
    取决于光模块和BGA能否表层出线,如果可以表层直连,那就沿着走线打地过孔铺铜;如果不能表层出线,可以走靠近Bottom层的内层,保证stub最短,信号可以做背钻处理来减少stub.换层过孔处添加地过孔.

网友(2014-04-08):
    pcb回来没有,看看结果,表层主要是不能包地,铜厚不连续。
内层都是1oc铜厚,但是有stub。10g 1500mil长度,感觉很有点长。

网友B:
    10G  光口 8000 mil FR4 1141 OK,一般损耗问题都是小问题,大问题是加重、均衡搞定不了的问题。

网友(2014-06-08):
    同行啊,在那家公司啊?

楼主:
    无锡同步电子。

网友(2014-07-14):
    能走表层走表层。。1500MIL不长。不用太担心。我刚做了个10G光模块到FPGA的。。走的顶层和底层。。没仿真。只是做了等长。可以跑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G差分线,1500mil线长,表层和内层都能搞定。
走表层:必须和PCB确认好,表层他的阻抗控制怎么样。差分 ...

    于老师,内层除去过孔的影响还要考虑内层的延时比外层大,,还有一个要看板子的层数,如果是8层板,内层的线会很细,电阻的损耗会很大。而外层的线会粗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G  光口 8000 mil FR4 1141 OK,一般损耗问题都是小问题,大问题是加重、均衡搞定不了的问题。

    跑时间长了丢包,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时间长了丢包,是吗?

有问题肯定丢包了,关键要确认是什么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