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DC-DC电路设计选型

楼主(2014-02-22):
正在做数据采集变送器,类似如下所示产品:

电源供应参数:DC9V-30V 输入
这样的系统一般都是RS-485通信,采用集中供电方式,如下图:
系统框图:

负载电流500mA就已经足够了
厂商推荐的电压部分参考如下:
日本RICOH R1240N

richtek RT2808A

现在的疑问是:
对于集中供电的场合,在AC-DC开关电源输出经过几百米的传输电缆后接入设备,Cin只接一个低ESR的10uF的陶瓷电容就行了?要不要接大容量(例如100uF/50V)的电解电容或钽电容?
像这种应用场景,上面两款IC选型有没有问题,如果有更好的请推荐一下,谢谢!
顺便说一下,由于壳体高度受限,分立元器件高度不能大于6mm,由于板载有sensor,对升温也有一定要求。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