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gerber,各层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02-22):
pads导gerber感觉蛮复杂的,不像AD那么直接方便,哪一层配什么感觉不是很清楚,或者说哪一层该勾选哪些不是很清楚,求指导,详细一点的更好

网友:
书上有详细说明。169-188页

网友:
可以參考demo的PCB
比如 Lesson35.pcb 是一個6-layer 的 PCB
進去看看就知道
直接 export 成自己的 batch file,
再調整成自己適用的,拿來用就可以了,
只要了解 layer 的定義,  真的比 AD 容易多了

网友:
附件就是常用EDA软件GERBER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