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个问题哈,大家在画板子时,加不加丝印啊

楼主(2014-02-22):
  一直烦于加丝印,调整来调整去的,真不想加啊;
今天和我师傅交流了下,他说一般都要加的,的确有一些板子不加的,但不提倡;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网友:
基本是都要加的

网友:
    必须要加上,不然焊接器件东找西找,让焊接和调试,维护的人员不方便。

网友:
一直烦于加丝印,调整来调整去的,真不想加啊;

」是工程師最大的致命傷。

不加絲印能增加抄板的困難度,除此之外沒有理由不加。

設計隨便亂做,叫後面生產和維修的人怎們辦?

小心哪天下班被同事圍堵、阿嚕巴。

网友:
    你是来群嘲的吗?

网友:
不加丝印后期生产维护怎么办呢

楼主:

    大斑竹都现身了~~
    不想放丝印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觉得自己放的没有美感,自己都不想看,干脆不放还好~
    不过听同志们这么一说,我是放呢还是不放呢

另:我发一个帖子不容易,老是出现"抱歉,您的请求来路不正确或表单验证串不符,无法提交",每次都不知道能不不能发上去(win7系统),导致想赚点积分都不容易~~,郁闷啊

网友(点评):
我也是人家聘來的員工,沒辦法解決系統上的問題,你找總版大看看唄~>_<

网友:
    为啥不放?放有啥坏处?

网友:
    一个pcb上有成百上千个电阻电容。要是不加丝印怎么找呢?而且,PCB焊接的时候需要给出原件坐标位置、

网友A:
    我画了那么多板子,就有一块板子没加过丝印,因为结构安装尺寸的问题,板子只能做那么大,加上丝印没办法安装了,结果后来被搞死,特别是焊接的时候,我是把电脑放在电烙铁旁边,一颗元器件接着一颗元器件看的!

网友:
    支持版主的观点!元器件的名称丝印就好比一个人的名字,不加在板子上谁能互相分辨开呢?好像是这个道理!
也有特殊的,比如已经大生产的板子,公司从保密层面考虑,有时是会去掉丝印的!但这只是个例!

网友B:
    丝印都懒得加,还能想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丝印都懒得加,还能想干嘛

    这个必须支持!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画了那么多板子,就有一块板子没加过丝印,因为结构安装尺寸的问题,板子只能做那么大,加上丝印没办法安 ...

不能打印位号图吗?

网友:
    怕别人抄板呗,我以前一直都是加丝印的,现在有些板子也不加丝印了。

网友:
好的国外的核心板都没有丝印层,主要目的也就是增加抄板难度。国内的公司也没那么阔,一块电路板某个元件坏了,不修直接丢了。要是不加丝印层,维修很麻烦,除非你的电路板很简单,扫一眼就知道怎么维修

网友:
可加可不加!不加的话专门做相应的装配文件就行了!

网友:
以前从来不加丝印,板上全是元件。现在板子简单,都加了。

网友(2014-03-24):
我公司的板都不做丝印,主要是板太密集了,做出来太难看

网友:
加不加丝印,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理解是,板子元器件密度大,导致丝印没地方放,此时丝印在做板子时可以不加,但是必须做好相应的丝印文件输出,以便生产维修等其他岗位用。
至于所说的加大抄板的难度,指原理图?如果是PCB我觉得这个太勉强了。一个6层板的pc_Duino板子,两天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