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3添加泪滴软件就一直没反映

楼主(2014-02-23):
AD13添加泪滴软件就一直没反映,请问怎么解决?请大师们多多指教。

网友:
也许是需要添加泪滴的项目太多了,软件忙不过来,有时候多等等会出来,有时候就直接忙死掉了。

楼主:
但是转成99SE后,在SE中就可以添加泪滴,并且速度很快

网友A:
    要先选中目标,后面才能添加。哪几个焊盘要加泪滴,就要先把那几个焊盘选中,在去添加,不然加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先选中目标,后面才能添加。哪几个焊盘要加泪滴,就要先把那几个焊盘选中,在去添加,不然加不了

    软件上是可以全部PAD和VIA都添加泪滴的。

网友:
    可能你重复多次运行过tears drop,然后再在线DRC,那可能慢。
一般再重新tear drop之前要运行一次remove tear dr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