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弟搞不明白锂电池的放电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4-02-23):
      测试的时候,锂电池的放电停止,但是用万用表测锂电池的时候还有12.2v的电压

请问各位老大有谁知道这一方面的知识

网友:
鋰電池上有保護電路板,上面有保護芯片,防止過流、過壓、過充、過放,造成鋰電池永久損壞。

當電壓低於某個點,保護芯片會截斷電路防止繼續放電,但其實電池內部還是有些微的電量。

网友:
    单节18650锂电池标称电压为3.7V,有些是3.8V。充电限制电压(满充电压)有4.2V和4.35V,满充电压精度一般为1%。放电电压一般放到3.0V。过放是2.5V。单节锂电池过放保护IC一般为2.5V。

单节锂电池充电方式:电池电压低于3.0V,一般选进行预充电,以小电流1/10C进行充电,电压电压达到3.0V以上后,使用大电流恒流充电,基本达到满充电压时采用恒压方式进行充电,以补足充电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