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运行速度

楼主(2014-02-23):
大家是否觉得随着版本的升高,运行速度越来越慢,经常卡顿?
请教高手有无优化的方法?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AD13的话你可以先把菜单栏里面你不需要用到的都进行关闭,尤其是导航栏也就是下图标注的这个

刚刚装AD13的时候我也是一顿一顿的卡 但是别人告诉我关掉导航栏以后会好很多
如果还是卡的话那可能就是电脑的配置问题了
我的配置也不高,I3-2100处理器 2G内存 GTX 550显卡跑AD13不怎么卡的(板子太大层数多都覆铜以后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AD13的话你可以先把菜单栏里面你不需要用到的都进行关闭,尤其是导航栏也就是下图标注的这个

...

你这个电脑配置跑AD13应该毫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