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S20严重BUG! 相同网络重复布线,无告警。

楼主(2014-02-24):
    allegro 16.6 S20严重BUG!

差分对布线时, 相同的网络和Trace重复布线, TOP层和内层S1层出现相同走线, 但是没有告警!
板子已经回来了,悲剧了!
不知以后怎么检查和应对?

网友:
    重要网络肯定都要检查的。。。软件也有相关检查的。。

网友:
    我是这样检查.

楼主:
    关键是 dangling lines report 通过了,0个碎线。
    几百对高速线,没法每对都查。

网友:
    成功者找方法,失败者找理由。。。。。

网友:
    我来说两句:
    会出现这种问题是你走线的习惯不好,没事你把Replace etch去掉干什么,这种功能就为针对你提到的问题,第二,你提到的应该是指Loop,这种情况是可以通过report找出来的,Net Loop report(16.6后才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 dangling lines report 通过了,0个碎线。
    几百对高速线,没法每对都查。

你那是检测是否有stub,也是高速信号设计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网友:
    每次看到这种什么什么有bug的帖子,我就想笑了。

遇到问题,就算不是自己先去研究下,也可以请教网友正确的做法;

    一上来就喷软件有bug,一方面显得自己无知,另一方面也无助于自身业务水平的提升。

楼主:
    楼主你误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