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封装选择

楼主(2014-02-24):
对于相同的容值和耐压值,是不是电容的封装越小越好?

网友A:
具体要看运用场合了,还在考虑成本!基本上能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看运用场合了,还在考虑成本!基本上能越小越好!

支持一下!麻烦举些例子,哪些不是越小越好,谢谢!

网友:
对于退耦电容的选择,简单说下:
以下几方面都从成本考虑。
1、耐压选择,如果是3.3V或5V的,用10V的就好了,没必要用25V或50V的,尤其是批量很大的产品。
2、材质的选择,对于高频特性和稳定系数要求高的,要选用NP0的材质,一般来说,X7R的足够了。
3、以上两条,决定封装的大小,但是,对于封装来说,并不是越小越好,退耦电容一般都是用1uF、0.1uF、0.01uF甚至更小的容值配合的。满足1、2条的情况下,并不是说都用0603或0402就好,附件有详细的说明。
4、精度考虑,一般用10%的就可以了,有时候20%的也可以。

364.47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63,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B:
对于相同的容值和耐压值,如材质也相同,应该是电容的封装越小越好,这样器件呈现的感性就越小,便于退耦。

楼主:
如果是几个电容并联,是相同的封装好,还是不同的封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相同的容值和耐压值,如材质也相同,应该是电容的封装越小越好,这样器件呈现的感性就越小,便于退耦。 ...

不能这么说,不同封装的电容,ESR和ESL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