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F的问题

楼主(2014-02-24):
1)2.45GHz無線高頻產品 PCB layout需注意什麼事項?
 2)在 1.0t FR4 2Lay PCB 畫 2.45GHz RF信號傳輸線,線寬與 GND間距可用多少?

网友(2014-03-31):
两层板你的射频线的线宽应该是很粗哦,不知道阻抗好控制没。1W至2W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