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鼠标滚轮不能正常缩放?

楼主(2014-02-24):
如题,allegro16.5鼠标滚轮不能正常缩放,在需要放大或者缩小的时候不起作用了,移动屏幕可以用,
请教哈是什么情况,有解决办法没?
注:之前是另一套env,现在换了个用,结果鼠标滚轮果断悲剧了。

网友:
进入\Cadence\SPB_16.5\share\pcb\text这个文件夹,找到env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在内容的最下方,看是否有这么几句

#button wheel_up "zoom in $buttonfactor"

#button wheel_down "zoom out $buttonfactor"

#button Cwheel_up "zoom in $buttonfactor"

#button Cwheel_down "zoom out $buttonfactor"

有的话,将每一句前面加#去掉,如下:

button wheel_up "zoom in $buttonfactor"

button wheel_down "zoom out $buttonfactor"

button Cwheel_up "zoom in $buttonfactor"

button Cwheel_down "zoom out $buttonfactor"

然后保存,重启Allegro。试下看看吧!

楼主:
似乎本来就没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