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音效IC推荐

楼主(2014-02-25):
   各位有没有做过灯光音效的IC,就是随着音效的变化,灯光也随着变化,谢谢!

网友:
潘娜索雷克(Panasonic)AN32183A

9x9 Dot Matrix LED Driver IC with Music Synchroniztion Function

网友:
拿休拿嚕(National,公司已經被踢哀買走了)LM4970

Audio Synchronized Color LED Driver

這顆看起來不錯!

网友:
    同意狗版的提议,顺便说说自己一点小看法。这种电路可以先把声音信号分成若干个频段,每个频段经A-D转换给微控制器编程控制最后送入控制IC(微控制器至少16位以上的),这样灯光变化可以随时升级调整(刷新ROM),代价不高,用纯模拟电路单元多并且可控性不好。我记得凌阳多年前一本MCU教程里有类似案子

网友:
    HX8308,音效IC,需要资料找我,之前做音箱做过之类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