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dimm插槽的仿真模型

楼主(2014-02-25):
是有电脑主板的DDR3和DDR2的DIMM接口的仿真模型啊?在下急需啊!各路大侠帮帮忙啊!多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吗?告诉在下方法就可以哈。

网友A(2014-10-25):
看你用那那个厂商的了! 镁光一般有好多DIMM和SODIMMIBIS模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那那个厂商的了! 镁光一般有好多DIMM和SODIMMIBIS模型的

大侠也弄这块?

网友(2015-01-05):
X:\Cadence\SPB_16.6\ASI\Update4\SpeedXP\Samples\SPEED2000\DDR-SSO Simulation\DIMMonBoard_S_example_PreSetup

网友B:
楼主是问DIMM连接器的模型,还是内存条的模型啊?
连接器的模型一般就是S参数。
如果是内存条*.EBD模型,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问DIMM连接器的模型,还是内存条的模型啊?
连接器的模型一般就是S参数。
如果是内存条*.EBD模型, ...

仿真内存条应该也是要配合连接器来使用的,新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