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表贴测试点是否需要钢网层?

楼主(2014-02-25):
请教大神:表贴测试点是否需要钢网层?如果加了钢网层,后期生产、测试会有什么影响么?
坐等回复

网友:
需要钢网;

网友(2014-07-11):
    不需要,直接在sold层开窗亮铜就可以测了

网友:
    不需要,但是MARK点要开

网友(2014-08-20):
    不需要钢网,你是做测试用的,并不需要贴片

网友:
    不需要,MARK也不需要

网友(2014-12-11):
    需要吧 要不然测试针容易将线路顶坏

网友:
    我觉得要看PCB板的表面处理方式来决定,如果是OSP板,应该需要钢网开孔来印刷锡膏,因为如果不上锡,PAD在后面测试时出现氧化,到时接触会有问题,但如果是化金板,我觉得不需要进行开孔了。

网友(2015-02-12):
    赞同楼上的说法,主要看表面工艺。容易氧化的工艺如OSP,就最好要开孔避免后期氧化无法使用。但如果是沉金这类比较抗氧化的工艺,就不需要开孔了。

网友(2015-04-25):
    Mark点是需要的(用于软件分析坐标,方便对位) 测试点不需要

网友:
    根据工艺来决定吧,上面的解释得很对,我们最近就类似问题特请教过工厂工程师。

网友(2015-08-26):
    一般来说,测试点不需要焊接,所以不需要开钢网,测试点开不开钢网和公司要求以及SMT加工能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