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fix_SPB16.60.023_wint_1of1.exe(最新补丁)

楼主(2014-02-25):
下载链接:http://www.orcad.nl/patches/Hotfix_SPB16.60.023_wint_1of1.exe

网友:
    过路,更新太快了!

网友:
    大家先还是不要安装吧,我安装了,结果打不开软件了。唉……

网友:
    16.6安装21号之前的补丁正常,装了22号或23号补丁后,无法输出ODB,
输出odb的时候老是提示“eif_cadence-583003-Error translating input record.”
    同样一个文件,用21号补丁之前的allegro能正常输出,
    用22号、23号补丁便弹出这个错误信息,大家是否也遇到这种情况?是否找到了解决办法?

网友:
    我才打到10号补丁啊

网友:
    我装了22后,PCB editor打不开了,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
    大家遇到了这么多问题,那还是算了,我目前才二十号补丁,等大家反应没有BUG了我再下载。。。。

楼主:
    我怎么没有遇到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更新补丁后还要重新破解下

楼主:
    更新补丁后需要再次破解

网友:
    我更新22或23号补丁后破解,
输出odb的时候还是提示“eif_cadence-583003-Error translating input record.”
同样一个文件,用21号补丁之前的allegro能正常输出,
用22号、23号补丁便弹出这个错误信息。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23号补丁,暂时来看  没发现异常   也可能是我平时应用没用到部分功能吧

网友:
    貌似出24更新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