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PADS设计一个3.0的U盘,有什么好的参考方案!

楼主(2014-02-25):
我想用pads设计一个3.0的U盘,有什么好的参考方案!我是新手,没有设计经验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A:
INNOSTOR, IS916, IS902, IS903
SandForce
SMI, SM3260
SKYMEDI, SK6221
另外了解下TCL MLC SLC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NOSTOR, IS916, IS902, IS903
SandForce
SMI, SM3260

用那个方案最省钱用的外围元件最少,最好能两层板就能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那个方案最省钱用的外围元件最少,最好能两层板就能搞定。

没有两层板能搞定的……USB3.0跑5Gbps数据,是USB2.0(480 Mbit/s)十倍。
我觉得你一点头绪就没,就想着设计设计……没那么简单吧,USB3.0不像USB2.0公开的资料那么多,除非你找方案上,当然那就得出费用了,如果你只是简单的练习下使用PADS软件,作品展里面很多可以下载练练。

网友:
刚买了的USB3.0 SLC 32G  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两层板能搞定的……USB3.0跑5Gbps数据,是USB2.0(480 Mbit/s)十倍。
我觉得你一点头绪就没,就想 ...

哪个网站有呀!

网友(2014-04-16):
不知搜啊啊

网友B:
USB3.0也是可以2-layer 设计完成的,希望不要被误导。

已经有2层板USB 3.0 Hub 出来了,只是2层以上可以有:

更好的阻抗控制
更好的高速信号回流路径
较好的热管理
以及可能更好的ESD等性能

如果做host的话,可以按照EZ-USB FX3做一个初步USB3.0 device学习下,第一次做,建议就按照cypress的要求来做,4层板。
如果你对2层板SI和PI很精通,可以试一下,呵呵。

有任何不懂的,直接去cypress官网下载学习,多看看,多问问,没有那么困难的,有精力和时间就去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3.0也是可以2-layer 设计完成的,希望不要被误导。

已经有2层板USB 3.0 Hub 出来了,只是2层以上可以 ...

cypress官网呀!我在数码论坛求助有人发给我BOM跟原理图了。FLASH跟主控都买回来了,现在就看怎么设计了。还有固件是要M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cypress官网呀!我在数码论坛求助有人发给我BOM跟原理图了。FLASH跟主控都买回来了,现在就看怎么设计了 ...

你要什么固件?买的什么型号的主控?
你是host slave都做?
CYPRESS 固件在下载的套件里都是可以改改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什么固件?买的什么型号的主控?
你是host slave都做?
CYPRESS 固件在下载的套件里都是可以改改使 ...

银灿的IS902配镁光8G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