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这个IC做什么用

楼主(2014-02-25):
移动电源上的,输出端,D+与D-之间接的IC,查不到型号,也不知是干什么的,求高人解答!

网友A:
嗯~看起來有點像這東西。

USB Charger Controll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看起來有點像這東西。

USB Charger Controller

谢谢狗版主,再问一下,这个IC主要用在哪些场合,充电适配不是接适配电阻就可以了么?

网友A:
哈!小弟沒做過移動電源,對這些應用不甚清楚。

但後來研究了一下,發現 USB 充電能力識別方式很亂,請參考踢哀(TI)TPS2513A/TPS2514A 芯片規格中的這段話。

若是只要支援其中一種識別方式,可能就分壓電阻搞搞就成,但是如果要多種方式都能識別,也許就用得著這 IC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小弟沒做過移動電源,對這些應用不甚清楚。

但後來研究了一下,發現 USB 充電能力識別方式很亂,請 ...

好~非常感谢~!

网友:
USB口的ESD芯片
http://cn.element14.com/wurth-el ... 825875?Ntt=82400102
这个是链接。

网友:
版主,谢谢了 ,正准备问同样问题

网友(点评):
這麼多人做移動店員喔?^_^

网友B:
好奇做着玩

网友(点评):
去年底,一個老同事也在網路上買套件,自己搞了一台來送我。^_^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做着玩

还得感谢哦,学习了1

网友:
自动识别ID 电压,充电器用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