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Pads 新手请教

楼主(2014-02-25):
   我以前是用allegro 的,现在转过来用pads , 怎么感觉那么不方便?现在画的板子很小却要用很长时间,看到大家竟然还能用来做电脑主板规模的板子,真是亮瞎了我眼睛。今天问个小问题,拉对线有什么好方法吗?比如绕pn 等长,都是重新拉然后一点一点加长吗?

网友A:
自已现在一直使用PADS9.5,原理图用capture,很想由PADS转到Allegro,这样都是一家的软件,联合使用应该更方便。不知为何你却由Allegro转到PADS?

网友(点评):
不得不说现在的中小企业用PADS的还是占多数.ALLEGRO属于高大上.用的公司也是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已现在一直使用PADS9.5,原理图用capture,很想由PADS转到Allegro,这样都是一家的软件,联合使用应该更 ...

公司是用pads 啊,我也不想用,感觉不顺手。如果光说拉线修线的话,allegro 好像容易操作一点,我记得刚开始用allegro 时,什么规则也不知道,拉起线来刷刷地,现在用pads , 就算什么规则都不考虑也拉不出来,急

网友B: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它

谈不上精通,但layout、router和hyperlynx大部分功能都会用,且现在一直在使用,而logic原理图实在不敢恭维,一直使用cadence 的capture,无论是界面还是仿真爱不释手,为了原理图和PCB双向交互更方便,想使用同一公司的产品,由于不能放弃capture,只能把layout转到allegro(现在还没有时间系统学习allegro)。pads优点很多,不用多说,但是也有明显的不足,比如layout和router采用两个软件、更新周期非常长(这点无法和cadence相比)。

网友(点评):
我更新是非常快的。不知道是不是你们使用D版的原因。

网友(点评):
虽然我一直用PADS,没用过Allegro,但是这点我同意,PADS老是要2个软件切换,很不爽

网友(点评):
更新再快也不如不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