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 wave 电源pdn问题

楼主(2014-02-25):
大家晚上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8层板,有一根vdd 的电源线有点长,而且穿差多层,例如1,2,4,7,8层都有。如果有要仿真从源端到 另一端,设置端口negative所对于的gnd 如何设置。因为这根电源线在不同层,所参考的gnd也不是一样(如果放置2个端口,一个电压源,另一个是测试点),。疑问:对于这个情况是否采取多节点仿真,在不同的参考gnd放置port.这样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
GND选择负载的GND BUMP,查看IC的规格书,确定电源模块对应的GND

楼主:
早上好,请问,我是仿真板级的啊,需要那样做吗。有点不明白,烦请能解释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
建议先看书,弄懂PDN是做什么的。' x7 D& e; L0 @# f# e

楼主:
明白,但是看help,仿z参数是直接参考下层,当然如果有完整的电源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