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能不能自动生成pin pair?

楼主(2014-02-26):
比如给定一个bus,对其中所有的信号生成pin pair。应该不会要手动create这么笨吧?我用的是16.6。

网友:
PIN PAIR 就是这样,要设置等长的话有很多方法的,还可以以BUS类型来设置

网友:
如果是点对点的net,可以先建立match group,然后analysis一下,就ok啦

网友A:
    当然是有skill的  你可以搜索一下
    我都是用skill
    点一下对应器件 就会生成相对应的pin pai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有skill的  你可以搜索一下
我都是用skill
点一下对应器件 就会生成相对应的pin pair

能不能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