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PRS问题

楼主(2014-02-26):
20金币

GPRS(SIM900)模块一上电,喇叭就有吱吱的杂音,信号也不好。  个人判断吱吱声是RF天线对机器造成的干扰声;但是这个声音怎么带到9714里面去的?尝试用电容滤除,也不能滤掉。还有就是9714和功放电路的地是不是要与主地分开,再用磁珠连接?电源地是不是也要与主地分开,在用磁珠连接?在线等大侠支招啊。
TOP

GND

POWER

BOTTOM

功放原理图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设计!数字信号对模拟心哈干扰很大!

网友:
SIM900的电源和模拟部分的电源要分开供应
先看下在SIM900工作时电源的纹波.看是否是这纹波引发的杂音.

另外我看到第三个图片,那个4V2的电源,电容放那么远.都放到尾巴上去了 还能起滤波作用吗?

网友(2014-04-13):
用什么电源芯片?电源要单点连接啊

网友:
把SIM900和9714、功放的电源网络弄清楚发上来帮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