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ell editor中怎么用鼠标移动引脚焊盘?

楼主(2014-02-26):
在cell editor中怎么移动引脚焊盘,用坐标的形式我觉得不太方便,可不可以直接用鼠标移动?

网友:
在Cell editor可以通过在布线模式下,设置不同的布线格点,

使用鼠标调用MOVE PIN命令,让每个管脚按照格点去移动,

不过一般还是会配合X-Y Place命令一起使用去定位管脚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