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强电爬电距离讨论

楼主(2014-02-26):
有没人有关于板材、电压、电流、污染等级与爬电距离之间的换算的公式。
本人研究过国内国外一些关于强电PCB的爬电距离(以变频器为参考研究的),尤其是国外一些爬电距离跟电流也有关系,也看过国标,它们之间的差别有点大,想深入的研究下,特想向论坛里面的高手请教下,或有兴趣的一起讨论下。

网友A:
先占个位,看看高手怎么说。。。
我都是按一次-二次2.5mm避让设计。抗住过5KV浪涌测试

网友B:
请看看相关的安规资料,如GJB,如UL508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占个位,看看高手怎么说。。。
我都是按一次-二次2.5mm避让设计。抗住过5KV浪涌测试

你那个是什么产品,我以前帮富士公司设计变频器方面的产品,他们要求的爬电距离跟功率有关系,比如0.75KW的变频器,U V W之间的爬电距离才1.3mm,功率越大,爬电距离也就越大,一直搞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看过欧美一些公司的0.75KW的变频器的驱动板,U V W之间的爬电距离也是按照1.3mm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看看相关的安规资料,如GJB,如UL508等等

我想找点与标准和认证无关的资料来

网友:
不同的安規有不同的規範,
公司有安規工程師就好了
這些規定真是複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是什么产品,我以前帮富士公司设计变频器方面的产品,他们要求的爬电距离跟功率有关系,比如0.75 ...

特种的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