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skill的使用是有时间限制的吗

楼主(2014-02-26):
以前用的这个贴的skill,出geber,摆丝印,感觉很好用,什么设置都没改,突然就不能用了,是因为有时间限制吗?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520-1-1.html

楼主:
这个是附件

312.28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

楼主(2014-04-17):
有高手答复下窝么。。。菜单里只有about 和diclaimer点了还有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高手答复下窝么。。。菜单里只有about 和diclaimer点了还有反应。。。。。。

skill是可以设置使用时间期限的。如果有时间使用期限过了期限应该会提示过期什么的吧,你用不了有什么提示啊。你用的那个是一个SKILL包吧,用不了就自己下载后加载就行了,像移丝印、一键出geber这些这个论坛都可以下载得到,下载后自己加载就可以使用了,又没什么限制,自己需要用到什么功能的SKILL下载下来加载就行啦,网上那些安装包有些功能用不到,有些感觉又不好用,乱七八糟的,还不如自己加载好.把命令加载到菜单里去,这样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ill是可以设置使用时间期限的。如果有时间使用期限过了期限应该会提示过期什么的吧,你用不了有什么提 ...

谢谢答复,我用不了之后什么提示也没有,点功能没有加载提示,只有最底下免责和关于选项能用,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包还蛮好的,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答复,我用不了之后什么提示也没有,点功能没有加载提示,只有最底下免责和关于选项能用,百思不得其 ...

你点击菜单如果没反应你看下命令栏,会有提示了,应该是什么原因加载不了。把那个提示贴出来看下

网友B:
别人加密+时间限制了,如果你想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取消电脑时间同步  把电脑时间修改了  比如2008年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点击菜单如果没反应你看下命令栏,会有提示了,应该是什么原因加载不了。把那个提示贴出来看下

点击菜单command那块是什么提示也没有的。
开始以为没load上,在allegro.ilinit里用下面语句load的
;Auxtools_BEGIN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Cadence")))
load("zhmodule001.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02.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03.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04.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05.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06.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07.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08.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09.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10.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11.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12.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13.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14.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15.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16.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17.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18.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19.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20.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21.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22.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23.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24.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25.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26.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27.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28.il" "Smallnose")
load("zhmodule029.il" "Smallnose")
;Auxtools_END
但是如果把D:/Cadence改为D:\Cadence,启动时就会提示E-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Cadence"
E-                                                            ^
E- PARSER WARNING at line 13 column 60 of file allegro.ilinit
W- *WARNING* (Parser): character found after backslash is not meaningful - D:\Cadence
所以之前还是load上了,怀疑是过期了,但是原帖好多人下了也没看见有人说过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加密+时间限制了,如果你想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取消电脑时间同步  把电脑时间修改了  比如2008年 哈哈哈

改时间我也各种试过,没效果,给我个痛快吧 ,告诉我过期了,我就不折腾了

楼主:
把这个skill包放这里了~
pan.baidu.com/s/1pJmCA2B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时间我也各种试过,没效果,给我个痛快吧 ,告诉我过期了,我就不折腾了

怎么会呢 我也用过这个skill,改时间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呢 我也用过这个skill,改时间是可以的

我调整了时间,没有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