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硬件设计师来帮个忙吧!

楼主(2014-02-26):
请大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帮小弟个忙吧 告诉我这些元件会在哪些产品中出现好吗?
安规插件电容
   (1) X2电容
   (2)  Y1电容
   (3) Y2电容
   (4)高低压瓷片电容
   (5)压敏/热敏电阻
   (6)涤纶(法拉)电容
   (7)金属薄膜电容
列如 LED驱动电源    1, 2,7
小弟仰望各位高人前辈求指点

网友A:
    楼主列举的一系列基本都是电源中用的,X2用于输入电压低于AC275V的环境,Y1额定电压是400VAC 耐压可以达到4000VAC;Y1的脚距通常都是10mm,通常过CE一般用它,使用双重绝缘;Y2 额定电压为250VAC 耐压可以达到2600VAC;Y2的脚距通常都是7.5mm,一般用100-120VAC的国家和地区电源产品使用,使用基础绝缘;压敏泄放浪涌电压冲击;热敏(NTC)限制开机冲击电流;涤纶电容大多数应用和CBB差不多,一般高频滤波耦合旁路。涤纶耐温高些,大约125度,损耗大些;CBB耐温低些,约85度左右,损耗小些。现有的金属化薄膜电容涤纶 聚丙烯(CBB)都有金属化的,别搞混了。

网友:
    MARK,涨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列举的一系列基本都是电源中用的,X2用于输入电压低于AC275V的环境,Y1额定电压是400VAC 耐压可以达到4 ...

感谢 感谢  其实我以前是做LAYOUT的 现在出来做安规电容业务  不知道除了LED电源还有适配器会用我们的产品,其它还有什么产品会用,我好去定位目标客户群!我想把安规电容卖出去,就找LED电源厂 还有适配器厂  但是肯定还有别的行业会用可我不知道!

网友:
    去芯片厂商的官网上研究研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感谢  其实我以前是做LAYOUT的 现在出来做安规电容业务  不知道除了LED电源还有适配器会用我们的产 ...

    安规电容只要是要用开关电源的都会用到。做数字音视频产品的,家用电器黑电白电的,一大堆啊。只要他们的产品输入电压是100-240VAC的都要用到。不过有些工厂电源是外购的,你要了解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规电容只要是要用开关电源的都会用到。做数字音视频产品的,家用电器黑电白电的,一大堆啊。只要他们的 ...

一篇介紹 X 電容和 Y 電容的文檔。

強力推薦!

EMI/RFI Suppression Capacitors

已下 O(∩_∩)O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篇介紹 X 電容和 Y 電容的文檔。

強力推薦!

    狗版的资料更详细权威,我是野路子出生,这块系统性差些。感谢狗版!

网友(点评):
我是想回樓主,按錯樓層回覆了。沒別的意思!^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