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不同时打开多个相同的窗体?!

楼主(2014-02-27):
RT:
请教各位大虾,大神:比如我们经常使用换层,格点的窗体,我设置的是快捷键,所以习惯性的经常有重新打开,导致同一个窗体重叠在一起好几个,虽然是小问题,但是如果可以在第二次执行命令时候判断窗体是否已经打开,然后避免这种小问题,不是很完美??!!
求教,谢谢!

网友A:
把创建的form设成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创建的form设成全局变量。

这个和全局变量应该没关系吧?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切换格点那个界面,同时可以打开N个。更直观的说,这个窗体是个游戏,我是不想让这个游戏双开或者多开

网友:
%CDSROOT%\share\pcb\examples\skill\cmds\cns-design.il

里面有标准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