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5 router 老是出错!强制关闭!

楼主(2014-02-27):
使用了pads9.5.为什么在使用route 时,老师强制关闭啊!如图。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怎么解决?9.5有补丁吗?

网友A:
你的设计数据有问题。解决方法:shift+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计数据有问题。解决方法:shift+i

在route里点击shift +i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计数据有问题。解决方法:shift+i

怎么还是不行啊?今天一打开就出现问题。昨天是偶尔出现一下!求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还是不行啊?今天一打开就出现问题。昨天是偶尔出现一下!求助啊!

把文件发给我。pcbtech@yeah.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文件发给我。

不知道怎么,又不那么频繁了。我索性这个板子完全连接好。再发给版主看看。正在照着你的书学习pads。画的是HDTV_player那个板子。

网友B:
我以前也是经常出现这种错误,现在出现得少了,也一直不知道是很忙原因,但是,我有时不小心按错了键盘也会出这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是经常出现这种错误,现在出现得少了,也一直不知道是很忙原因,但是,我有时不小心按错了键盘也会 ...

设计习惯和操作习惯的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软件的BUG吧,有时候直接拉一根线就很容易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