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添加元器件的问题

楼主(2014-02-27):
各位好,大家有没有谁在使用PADS的过程中遇到过添加元件时,放不下的问题?就是ECO模式下添加元件时,元件一直附在光标上,怎么都放不下的(layout).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关闭其他软件

楼主:
已经找到了原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了原因,谢谢!

什么原因?怎么不说出来分享一下?

楼主:
关掉DRC就可以了。

网友A(2021-04-30):
在哪里关掉DR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关掉DRC?

无模命令:DRO
就是DRC禁用模式
DRP是开启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