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怎么关系排阻前后的网络?

楼主(2014-02-27):
pads中,在画等长线时,可以将排阻前后的网络关联起来进行等长。在AD中有这个功能吗?怎么操作?

网友A:
有的 From-to功能可以实现这个  我貌似有个PDF的  我帮你找找看 或者你网上直接搜索AD From-to绕等长也能找到的.
找到了...虽然是以前09版本的老资料...不过也适用于现在的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 From-to功能可以实现这个  我貌似有个PDF的  我帮你找找看 或者你网上直接搜索AD From-to绕等长也能找 ...

谢谢你的帮助,看过你提供的PDF文件,对绕等长讲得很详细了,谢谢。

可是 From - to 功能是用来做T点分叉绕等长的,文件上说线上串电阻需要绕等长,只有在原理图中将电阻短接后再绕等长。这种方法有点不科学,但是能实现。之前有想到这个方法,觉得太笨了,没有PADS的那么合理。呵呵...

网友(点评):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毕竟每个软件都有他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