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自动排位号脚本

楼主(2014-02-27):
            最近写了个  pads2007 的自动排位号的脚本,现与大家分享。
            该脚本可以自动将字体大小改为:40mil;线宽:6mil;位号自动居中,自动放到丝印层,Top面和Bottom面自动分开,几千器件排完不到1分钟。
        该脚本目前还有缺陷,对于重叠排放的器件位号可能重叠,插装器件的位号可能会被焊盘阻挡,待优化...
        声明:该脚本只适用于高密度或PCB上不印位号的板子(一般这种板子在装配时会打印专门的装配图共使用),对于想要把位号印在PCB上的不适用,请仔细阅读该声明,对于没有仔细阅读该声明者所造成的一切后果自己负责。

2015-5-29 jimmy补充:

    《脚本使用方法》

1、加载脚本:

PADS Layout中单击:Tool->Basic Scripts->Basic Scripts->Load files添加就行了。

2、脚本使用:

    Tool->Basic Scripts->Basic Scripts->Run.

    Arrange Ref.rar

    470 Bytes, 下载次数: 271,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不错,希望可以帮到每次排位号的痛苦

楼主:
    修复了使用时要切换到 mil 为单位的 Bug,现在使用时不用再切换单位

    Arrange Ref.rar

    503 Bytes, 下载次数: 157,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A:
    PADS9.0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9.0支持吗?

还没试,晚上回家试试,不能的话,会出9.X版的脚本。

网友:
    这个功能很给力,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9.0支持吗?

    经测试,PADS9.2支持,9.0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个不错,楼主多开发类似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测试,PADS9.2支持,9.0应该没问题

9.5怎么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9.5怎么样?谢谢

我电脑没装9.5的,要是谁装了的话可以帮忙测试一下,使用方法很简单的。脚本这东西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B:
    测试没问题,如果能识别封装方向位号能跟着旋转就很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没问题,如果能识别封装方向位号能跟着旋转就很完美了

可以的。为了便于阅读,我把位号的方向调成了从左到右。因为一般同一块PCB上位号不会超过两个方向,如果各个方向都有,不便于阅读。附件这个脚本可以让位号随器件旋转而旋转。

    Arrange Ref.rar

    521 Bytes, 下载次数: 214,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楼主好人啊,位号这玩意,太耗时间了,感谢无私分享

网友C:
    谢谢楼主,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
    9.3版本一下变更到26层了,还是实用。

网友:
    经再次操作,有实用性,谢谢楼主!顶层和底层,丝印有镜像和不镜像之分,但在9.3中同时放在一个层26层内,就混乱了,不知是版本的原因,还是BUG?

网友:
    如果像楼主说的一下变更到装配层,(顶层装配层,底层装配层),类似ALLEGRO用的SKILL出的装配图,就较爽,我上一个图给楼主看一下,

网友:
    另外一装配图是底层:

网友:
    以上快捷出装配图,是EDA中见过最实用和快捷的最好的一种,MENTOR “EE 2007”中也有一个做装配图的插件,说明文档中的图片也是好看,但一直没机会用上。在此谢谢楼主的劳动成果!

网友D:
    一下排列到26层,就有点混乱了:请看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

PADS Layout 中,Tools -> Basic Scripts -> Basic Scripts... -> Load File... 找到该脚本 ->打开 然后点 Run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下排列到26层,就有点混乱了:请看图片

你是说,你放在底层的器件的位号也跑到 Silkscreen Top 层了吗? 之前还没遇到过,我家里的电脑装的是 9.3的,也测试过,不会这样。2007我也测试过,其他版本就没测试过了。不过你可以试试这个,会不会解决你的问题。放在装配层你的意思是放在 Assembly Drawing Top 和Assembly Drawing Bottom层吗?这个也是可以的。

    506 Bytes, 下载次数: 61,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引用 楼主:
PADS Layout 中,Tools -> Basic Scripts -> Basic Scripts... -> Load File... 找到该脚本 ->打开 然后 ...

    试试这个

    535 Bytes, 下载次数: 78,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为了便于阅读,我把位号的方向调成了从左到右。因为一般同一块PCB上位号不会超过两个方向,如果 ...

    這版好像還是沒跟著旋轉耶

网友E:
没用过脚本,不会用

网友:
高手在论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为了便于阅读,我把位号的方向调成了从左到右。因为一般同一块PCB上位号不会超过两个方向,如果 ...

楼主好人啊,超级牛X

网友F:
    加一个if 语句就可以实现,顶层和底层一起出完,无需出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一个if 语句就可以实现,顶层和底层一起出完,无需出两次

    本来就是一起出完的,不用if。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脚本,不会用

很简单的。使用方法:PADS Layout中单击Tool->Basic Scripts->Basic Scripts->Load files添加就行了。用的时候:Tool->Basic Scripts->Basic Scripts->Run.

网友F:
    top  和  bottom 能一起出么, 你那样不能,加 条件语句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的是PADS9.5,我发现排完号之后焊盘将排好遮住了!

网友G:
    nextlabel.PositionX = x
    nextlabel.PositionY = y+50
好像这样会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nextlabel.PositionX = x
nextlabel.PositionY = y+50
    好像这样会好点的!

    我的应用场景与你的可能不同,我的就是要位号排在器件中心,PCB上并不印位号,PCBA加工时会出会打印专门的装配图,所以焊盘盖上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每个公司的要求不同,每个人的应用场景也不同,只要能方便自己使用,可以随便修改脚本,脚本是非常灵活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的工作变得更方便,更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F:
    top  和  bottom 能一起出么, 你那样不能,加 条件语句就可以了

你有没有试过?用过才知道,我不敢保证PADS的所有版本是这样,但2007和9.3我可说是没问题的,至少我这里装的PADS2007和9.3是没问题的。你可以加条件语句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光在这里说没啥用,试过才知道。就像论坛里说的无图无真相。

网友:
    ref 这个版本就可以一次性搞定 底层和顶层丝印,我下载的是之前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简单的。使用方法:PADS Layout中单击Tool->Basic Scripts->Basic Scripts->Load files添加就行了。用 ...

怎么不可以的?按照您的步骤来,好像没有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复了使用时要切换到 mil 为单位的 Bug,现在使用时不用再切换单位

可以了,就是全部都是居中在元器件中心,好像不太方便看

网友:
感谢 感谢 感谢奉献

网友F(2014-05-08):
如果原来器件丝印被删除,运行程序,丝印没有被添加进来,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好像9.5 的不行o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原来器件丝印被删除,运行程序,丝印没有被添加进来,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右键->select components->ctrl + A -> ctrl + Q ->Labels -> Ref.Des 就回来了

网友F:
    把位号删除,按照你的方法操作试试,我这边不行,我想法是 程序中加入自动检测,如果检测到没有位号,就自动添加一个,如果有就不变。这一程序就完美些,不会存在漏位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位号删除,按照你的方法操作试试,我这边不行,我想法是 程序中加入自动检测,如果检测到没有位号,就自 ...

这个可以把误删的位号加回来了。

    Arrange Ref1.rar

    586 Bytes, 下载次数: 87,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2014-10-11):
    貌似不用脚本也可以的 几步设置 几秒钟可以搞定,还是感叹楼主的编程能力,

网友:
    晕  怎么位号全不见了   层是显示的呀

网友:
    用了下丝印有重复,希望楼主能在优化一下。。你一定行的!

网友H:
    pads不用脚本也可以做到位号剧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pads不用脚本也可以做到位号剧中功能

    这个还真不怎么了解,具体方法?贴张图看看效果。

网友H:
    论坛里早有人讨论过了,附图的效果跟你的插件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论坛里早有人讨论过了,附图的效果跟你的插件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对于有位号被误删除的怎么处理?找到这个位号手动添加?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于有位号被误删除的怎么处理?找到这个位号手动添加?

1.如果不能保证所有位号都显示出来的情况,先把位号全选,删除
    2.全选元件,右键,Add New Label...

楼主:
引用 网友H:
1.如果不能保证所有位号都显示出来的情况,先把位号全选,删除
    2.全选元件,右键,Add New Label...

那这个脚本不用,你只要运行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能否做到底层丝印保持原来的那样不变(不用镜像),现在的效果是直接把底层丝印也镜像过来了

网友:
    试了一下,不行啊,PADS9.5,   把所有的位号都集中到PCB的原点上去了,RUN了一下,位号全不见了,我还以为到别的层,结果全堆在原点处。

网友:
Arrange Ref1.rar这个脚本怎么把位号全部变到板子原点去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把误删的位号加回来了。

    真好用的SCRIPT, 感謝!!
    這版是可以把誤刪的位號加回來, 但是bot面的位號您忘了mirror.

請問可以將L26及L29的位號分別在L16及L17複製一份位號並置中放置嗎?但L26及L29位號位置不能變動到
這樣出零件位置圖可以L16&L17有置中的位號出圖, 正式洗板GERBER就維持原L26及L29位號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好用的SCRIPT, 感謝!!
這版是可以把誤刪的位號加回來, 但是bot面的位號您忘了mirror.

应该可以的,是的我忘了把bot面的mirror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的,是的我忘了把bot面的mirror了

楼主对脚本非常有研究, 赞一个.

网友:
    楼主再更新一个版本?这确实实用哈

网友(2014-11-15):
    怎么用不了啊,我9.5的,运行以后编号都消失不见了

网友:
    如果能弄个元件VALUE值放在元件中间的小程序就更完美!这样子打印出来焊接手板就很方便了,希望楼上作者能整个出来。很期待

网友:
    很有心,這個檔案不錯,謝謝分享!

网友J(2015-01-14):
    Application.ExecuteCommand("Display Colors Setup")
DisplayColorsSetupDlg.ColorGrid.Cell("Visible Only", "Attributes") = "1"
    DisplayColorsSetupDlg.ColorGrid.Cell("Visible Only", "Ref. Des.") = "1"
    DisplayColorsSetupDlg.Ok.Click()

Application.ModelessCommand("u")
DlgModelessCmd.Command = "um"
    DlgModelessCmd.OnOk()

Application.ModelessCommand("z")
    DlgModelessCmd.Command = "zz"
    DlgModelessCmd.OnOk()

    Application.ExecuteCommand("Filter")
    SelectionFilterDlg.Nothing.Click()
SelectionFilterDlg.SelectionObjectsDlg.Parts = false
    SelectionFilterDlg.SelectionObjectsDlg.Labels = true
    SelectionFilterDlg.Ok.Click()
Application.ExecuteCommand("Select All")
    Application.ExecuteCommand("Edit Delete Group")
    Application.ExecuteCommand("Quick Filter Components")
Application.ExecuteCommand("Select All")
    Application.ExecuteCommand("Add New Part Label")
AddNewPartLabelDlg.FontFace = "Tahoma"
AddNewPartLabelDlg.X = "0"
    AddNewPartLabelDlg.Y = "0"
    AddNewPartLabelDlg.Size = "30"
    AddNewPartLabelDlg.HorizontalJustification = "Center"
AddNewPartLabelDlg.VerticalJustification = "Center"
AddNewPartLabelDlg.RightReading = 1
AddNewPartLabelDlg.Ok.Click()
    Application.ExecuteCommand("Select All")
Application.ExecuteCommand("Add New Part Label")
AddNewPartLabelDlg.Attribute = "Value"
AddNewPartLabelDlg.FontFace = "Tahoma"
    AddNewPartLabelDlg.X = "0"
    AddNewPartLabelDlg.Y = "0"
    AddNewPartLabelDlg.Size = "30"
    AddNewPartLabelDlg.HorizontalJustification = "Center"
AddNewPartLabelDlg.VerticalJustification = "Center"
    AddNewPartLabelDlg.RightReading = 1
AddNewPartLabelDlg.Ok.Click()

能按这个宏命令写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Application.ExecuteCommand("Display Colors Setup")
    DisplayColorsSetupDlg.ColorGrid.Cell("Visible On ...

    什么意思?你这不是写出来了吗?

网友:
    用了后位号全消失是因为PCB设置的最大层,脚本适用的是未设置最大层的PCB图(30层的)。
用后全跑到PCB图(0,0)点的没试出来。
    用了后ref调整到器件的(0,0)点,所以建库时00点设的不统一或00点不在器件本体中心的话也不适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应用场景与你的可能不同,我的就是要位号排在器件中心,PCB上并不印位号,PCBA加工时会出会打 ...

我如果想把位号调整一个方向怎么弄啊。

网友(2015-05-17):
    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
    使用方法:

    加载脚本:
    PADS Layout中单击:Tool->Basic Scripts->Basic Scripts->Load files添加就行了。

脚本使用:Tool->Basic Scripts->Basic Scripts->Run.

楼主(2015-09-06):
    哈哈,好久没上了,各位好!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哈哈,好久没上了,各位好!

hoho,嚎~~~

楼主:
引用 网友K:
    hoho,嚎~~~

楼主(2016-05-09):
    离开论坛也有一两年了,你们过得可好?

网友K:
谁叫你一年才刷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谁叫你一年才刷新一次

不敢上来,上来了老想以前的工作和事情

楼主(2016-09-22):
    最近修的iPad Air2,哈哈...

网友(2018-04-26):
    非常感谢。挺好用

网友(2018-06-10):
    好东西好东西,可惜威望不够啊

网友(2020-09-03):
    Tool->Basic Scripts->Basic Scripts->Run.

网友:
    自动排位号的脚本

网友:
    Tool->Basic Scripts->Basic Scripts->Load files添加就行了

网友:
    该脚本目前还有缺陷,对于重叠排放的器件位号可能重叠,插装器件的位号可能会被焊盘阻挡,待优化

网友:
    脚本使用:,

网友(2022-07-05):
    如何将位号和脚本变量关联起来?

网友(2023-09-05):
引用 楼主:
可以的。为了便于阅读,我把位号的方向调成了从左到右。因为一般同一块PCB上位号不会超过两个方向,如果 ...

    怎么TOP和BOT的位号都默认在26层?

网友:
    不用脚本也可以设置居中的

楼主(2014-02-28):
    修复了使用时要切换到 mil 为单位的 Bug,现在使用时不用再切换单位

    Arrange Ref.rar

    503 Bytes, 下载次数: 158, 下载积分: 威望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