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楼主(2014-02-27):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调试POE交换机的过程中,在插上网线到POE交换机的百兆端口时,出现掉数据包的现象,导致读取不到地址,这该怎么整了?拜托了各位。如下图,一直在交替变换 万望各位指教一二

网友A:
你先用示波器点一下那两对差分线,有数据再问问题吧。

网友B:
换一根网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根网线试试.

换了网线,也还是一样

网友C:
如果线材没有问题,那要查一下是否因为不是自适应的,要换线的接法

网友D:
时钟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钟不稳定?

时钟是稳定的,就这几个器件,该换的都换了,都试过,就是没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线材没有问题,那要查一下是否因为不是自适应的,要换线的接法

怎么个换线法?初步弄这些,不是太懂,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示波器点一下那两对差分线,有数据再问问题吧。

差分线没信号,但是那芯片是已经工作的了,也重新焊了芯片,没有虚焊假焊的现象,这该怎么整了?

楼主:
这是这部分的原理图和PCB,各位帮看看,哪里出错了, ,多谢了

楼主:
调试的时候就是一直出现这两种情况的交替变换

网友D:
能肯定是PHY 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肯定是PHY 工作不正常。。

应该怎么整?

网友:
网线的接法有两种,交叉跟直通,你可以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整?

PHY的是这两个了,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线材没有问题,那要查一下是否因为不是自适应的,要换线的接法

都是自适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示波器点一下那两对差分线,有数据再问问题吧。

差分线是有信号的,就是从RJ45端口连接网线的时候就没有出来 了,可能是RJ45的原理连线不对造成的,再看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分线是有信号的,就是从RJ45端口连接网线的时候就没有出来 了,可能是RJ45的原理连线不对造成的,再看 ...

一般连接器的100Mhz网络线的接法是12和36,你看看有没有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连接器的100Mhz网络线的接法是12和36,你看看有没有错吧。

设计的时候是用这种规格的RJ45

你说的12,36的接法,我另外引线出来接到网络端口,还是没得出来,甚至是直接就是“网络电缆被拔出”,连“正在读取网址”都没出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的时候是用这种规格的RJ45,

你说的12,36的接法,我另外引线出来接到网络端口,还是没得出来,甚 ...

你描述的是看到的现象,并没有看到本质,这也是初级工程师常常犯的错误。
我不知道你的连接器we-74992111222a是什么?你应该发个datasheet出来。
从你的描述来看,你的网络应该和计算机有通讯,但信号有误,可能是:
1. 差分线接反,或者只连接一端;
2. PHY的25Mhz时钟不对,但误差很小;
3. 网线太长。

你应该有些更进一步的调试,我才能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示波器点一下那两对差分线,有数据再问问题吧。

调试出来了,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根网线试试.

调试出来了,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线材没有问题,那要查一下是否因为不是自适应的,要换线的接法

调好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钟不稳定?

调试好了,多谢了,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