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怎么把一个大的IC分成3个part

楼主(2014-02-28):
只知道在新建元件库的时候,填写对话框NEW PART PROPERTIES时选择heterogeneous。然后做完一个part后,后面2个就不知要怎么添加了。请各位高人解答下,谢谢!

楼主:
做好了这1个后怎么添加另一个。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怎么传图片啊

网友:
參考圖片裡面圈出來的地方。

网友(2014-12-01):
使用快捷键  CTRL+B   CTRL+N 进行切换  这个你就可以修改做的元件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