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656

楼主(2014-02-28):
请教诸位大神,现在要用到一块PCI桥接芯片,型号为PCI9656,我想问下PCI总线有64位,可不可以只使用其中的低32位?如果可以,高32位怎么处理呢?另外,这款芯片对上电顺序有要求吗?看到一篇文献说,如果上电顺序不对的话会多芯片有损害!求大神指点,有资料分享也行!谢了!

网友:
可以只做32位,高位可以悬空,内部有上拉,如果不放心就上拉吧。上电顺序无非就是先pll,再到core,最后io,不会损坏芯片的,书上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