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pads中下面的情况该怎么画?附图

楼主(2014-02-28):
如何sheet2连接到sheet5,是什么意思?附件里的图到底怎么画?

网友A:
也能画的 只要用2D线条给那个元件上面加上一点东东就可以勒 没什么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能画的 只要用2D线条给那个元件上面加上一点东东就可以勒 没什么难度

加什么东西??

网友:
在封装编辑器里有2D线条画好封装即可

网友:
這應該只是電路圖吧,應該有sheet2和sheet5的實體圖和相對應的PIN定義,在PADS建好該元件後,將電路圖轉過去就可以了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