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老是突然死机

楼主(2014-02-28):
请大神指点怎么处理啊?

allegro提示错误

allegro提示错误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目前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5848-1-3.html

网友A:
执行下面这个命令可解决

网友:
    打打补丁吧。。。。

网友:
    楼主安装上最新的补丁试试呢 在下之前也遇到这样 打上补丁后这种情况就没有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下面这个命令可解决

    谢了,弄好!

网友B:
    同样 问题,请问楼主怎么样搞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 问题,请问楼主怎么样搞好的,谢谢!

    按版主的方法弄好的,现在就没有死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版主的方法弄好的,现在就没有死机了

执行命令:reset UI to cadence fefault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执行命令:reset UI to cadence fefault ??

正解,我试过了,结果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我试过了,结果把问题解决了。

最后重新装了软件解决了!!!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解,我试过了,结果把问题解决了。

 改了后能持续管多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了后能持续管多久啊?

不知道,反正执行那个命令后就OK了,到现在还没出现过那个问题

网友(2014-06-04):
引用 网友A:
执行下面这个命令可解决

感觉 这个版主 很厉害!

网友:
我之前遇到类似这个问题   鼠标一移动到  find option 框时就死机,后来发现三个框关了,再打开就好了   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