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中电源输入口接电阻和电容串联对地的作用?

楼主(2014-02-28):
    如图中电源输入口接电阻R3和电容C5串联对地的作用?
请大侠解答一下,谢谢!

    R3和C5的作用?

    R3和C5的作用?

网友A:
    灭电弧的,在插拔接头时,易拉电弧,接插件寿命严重缩短。
    PS:这个电路一般在适配器供电的设备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灭电弧的,在插拔接头时,易拉电弧,接插件寿命严重缩短。
    PS:这个电路一般在适配器供电的设备常用。

多谢大侠解答!

网友A:
    另外,你这个D1用的不合适吧,才用SOD123封装,至少要用214的封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这个D1用的不合适吧,才用SOD123封装,至少要用214的封装吧。

谢谢您的建议,SOD123封装是可以的,输入电压只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