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6的Find windows对话框找不见了,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14-02-28):
cadence 16.6的Find windows对话框找不见了,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如果你說的 "Find windows对话框找不见了" 是  裡面標示的區域。

請檢查  和  圖片裡面的設定。

网友A: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以前搜索完会出现一个窗口,列出所有搜索出的结果,但现在不弹出来了,这样使用很不方便,有没有哪位高手能解决,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以前搜索完会出现一个窗口,列出所有搜索出的结果,但现在不弹出来了,这样使用很不方 ...

你的問題是不是跟這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9410-1-1.html 相同呢?

楼主(2014-04-16):
所有方法都试过了,都没用。最后不得已下载了个新UPDATE的,重装了下软件。

网友(2016-01-29):
16.6里面在VIEW/WINDOWS/级联菜单勾选就好了